朋友们给我看下我这个华硕主板怎样配置会比以前滴更好滴呢

楼主(2012-08-05):
我滴这个主板型号M2N68,现在只缺CPU,和内存就可以再组装成一台计算机了,原先滴CPU是ADM5000+,内存是2G,请在行滴朋友帮我配置下,性能比以前滴配置能不能提高点,我看什么三核滴能用在这个主板上面吗。想去网购主板和内存。说明下这电脑是自己家里滴,自己用呢,以前主板坏了,就网购了个同型号滴,现在把主板修好了,硬盘机箱都有,就想再组装个。

网友:
怎么没朋友帮我啊,我滴这个主板如图

网友:
缺什么买什么呗  按照价格贵的买 性能绝对好。

网友:
你那个能支持单条4G的  买2个4G内存 CPU 看着你那个940针脚的贵的买呗。。。。。。

网友:
去实体店买最好,淘宝翻新太多。。。价格差不多。。。还有保证。

网友:
这板不错,呵呵,不过修的也多

网友:
三核四核都可以用吧,X4 640之类的,只要BIOS版本新都行

内存自己看着办,2G一根或者2根

网友:
还安装你原来的U和条子吧,提高性能也提高不哪去的。看你做什么用。这种配置打一般的游戏没问题了,

网友:
算了 将就用吧 更换新的吧

网友:
X4 640   4g内存   在加一个好一点的独立显卡 不过这个板子比较老了而且2代内存也比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