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T-M5的板子故障有点怪,求教高手了

楼主(2012-08-05):
这个板子是宏基品牌机上用的,故障现象是进PE就死机,在BIOS状态下一直正常,各供电都正常,北桥也加焊过,故障仍旧。请教高手怎么修呀,???

网友:
把电解电容都换了

网友:
品牌机的电容就爱漏气

网友:
有可能是CPU接触不良

网友:
应该是供电问题吧 我遇到过蓝屏的

网友:
总线供电1.2V测量只有 1.1V算正常吗??
骑猪看夕阳
处理好CPU座子 用酒精刷干净再上U 风扇扣好 不行就查查北桥供电是不是高了
详情

网友:
这个板子我修过几块 IO坏的多 只是个人观点。 开机是否报警?

网友:
把网卡拆了试一下

网友:
不报警,感觉南桥温度有点高,这跟南桥没关系吧??

网友:
各位楼上的兄弟,楼主说的是 故障现象是进PE就死机,在BIOS状态下一直正常,各供电都正常,北桥也加焊过。请高人指点。

网友:
进PE死机,那进系统呢死机吗? 如果你要装系统也没必要非要进PE才能装系统呀,对于死机要是我的话我就去干南桥了。
1KB
如果进PE死~进系统99%也会死

网友:
有示波器吗 可以用示波器量下复位脚看看 一般是一根线 我以前修过的这种板子都是2跟线 IO坏的 换了就好了 如果不费事的话可以换个看看 但也有可能不是主板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其他的问题 试试看直接GHOST 看下是否正常

网友:
到XP界面时就死机了,根本进不了系统。在BIOS状态下一直正常。

网友:
进DOS装系统看看。

网友:
内存的问题吧

网友:
建议换衣跟内存条

网友:
进PE死机 内存问题

网友:
换根内存试!

网友:
死机的时候马上测量各大供电点,特别是内存和U那一块。
同意楼主:
0.0
维修工程师cxx
同意楼主:

网友:
你测试过硬盘了没有 硬盘有问题有时候进pe系统也会导致死机的

网友:
内存条是新的,2G800的。就是南桥有点烫手,82801GB的南桥

网友:
哈哈,先换电容

网友:
网卡去了试了还是不行,北桥供电为1.1V。正在做南桥,好的话一定回复。多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
不知道 LZ原先是什么问题,怎么造成这样的

网友:
量下CPU到北桥,北桥到南桥的数据线,看有没有异常,排除其他设备的问题,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27楼的朋友,你说的桥指的是南桥还是北桥 ??

网友:
换个硬盘;安装纯净版系统试一下;

网友:
遇到过新机器就这样毛病,后换硬盘就解决了,

网友A:
硬盘都换了N块了,呵呵,南桥在淘宝网上已拍了,到了再试一下吧,好不好都会回复的

网友:
到XP界面时就死机了,根本进不了系统?? 那直接换南桥吧

网友:
可能是内存问题哦

网友:
我是建议把网卡换了

网友:
测下内存的时钟,有忧郁就刷下BIOS.不成IO也换了.

网友:
多谢楼上的朋友,南桥换上好了,就是温度有点高。多谢基地的朋友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