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台三星740N PLUS 显示器 显示不清楚,求助怎么维修?

楼主(2012-08-05):
有一台三星740N PLUS 显示器 显示不清楚,求助怎么维修?
不接驱动版,显示器亮白屏,显示看不出来不清楚,接上驱动板显示出来看不清楚字,
请教这是哪里出的问题,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我说下自己的意见,,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这样修 1.换VGA,换屏线  2..先刷程序,3..加焊驱动板的图像处理芯片。。4.查屏

网友:
1-2两步试过,问题一样,

网友:
或者你自己换通用版试试就知道了,,到底是驱动板还是屏

网友:
图上拍得不是很清楚,不知道接信号线后 会是怎么样的。

网友A:
我有遇到过一台,进入工厂模式恢复一下就好了

网友:
是程序问题

网友:
呵呵,不知道你接信号后,鼠标动的时候是不是也反映很慢。

网友:
不接驱动版,显示器亮白屏?
不接驱动板能开机吗?

网友:
屏线问题吧。。或者加焊芯片!

网友:
最好用通用板测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遇到过一台,进入工厂模式恢复一下就好了

进工厂模式试过,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工厂模式试过,不行!

故障有点像潮湿了

网友:
驱动板的面大拿通用板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