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为什么一换电源IC,场管都会出现短路

楼主(2012-08-05):
前天和昨天共两例,都是换电源IC以后上MOS管就坏,可能是哪里不注意才导致的,有没有经验的前辈指点指点!

网友:
可能没焊好G极悬空了

网友:
谢谢了!菜鸟就是很纠结!

网友:
G极悬空  会击穿的

网友:
像楼上说的也会,电源IC焊的短路了也会。。自己注意点就好了

网友:
有时候焊上去的时候把IC吹得太久的话会把IC吹坏,而导致烧管

网友:
焊接的时候可能时候太长或者有焊连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