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的奇怪故障,tps51120不解,求救!

楼主(2012-08-05):
tps51120奇怪故障,一台上网本刚送修的故障为输入短路,打开后查找发现了TPS51120的duck电路部分上管打穿,跟换后短路现象消失,插可调电源,待机电流为0.016,感觉正常,兴奋的按下开关,不妙,没反应,感觉测下开关上的电压,发现都为0,无待机,难道EC没工作,EC的供电应该来自TPS51120部分,于是查找TPS51120的线性输出部分,下面就是我晕头的部分了。测得tps 线性的5v输出正常,线性3.3V变成了6.4V,EN5,EN3 电压为6.9V  6.9V,vin电压为17.0v, EN1 EN2 为0V,4.95v, EC上面没有找到待机电压,在此头晕。  为什么线性的3.3v变成了6.4V了呢。求解,应为是个杂牌的上网本,无型号电路,EC型号为it8502E,没找到图纸,不知道那个脚有电压。求解

网友:
有小短路, 修道这一步就难搞了 啊

网友:
大家知道EN3 EN5正常电压为多少呀,我这个6.9正常吗?
这两个电压来自哪里!

网友(点评):
正常应该是3,3v.

网友:
短路,应该电压变低吧,有解释吗?

网友:
后端可能还有短路的地方,慢慢再查查

网友:
量下线性3V的对地阻值

网友:
换TPS51120试试看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前面出问题了!

网友:
没有图纸,很难分析耶

网友:
VIN为17V,你的可调电源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没有图纸,请问楼主是如何测这些引脚上的电压的?相同的TPS51120,不同的机子,TPS51120的引脚定义会有区别哦

网友:
最好先换个51120

网友:
线性3.3.v那个脚挑起来,测下是多少,如果不对,可能是tps5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