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无PG EN 电压

楼主(2012-08-05):
  有没有人知道PG电压 跟EN 电压工作条件(isl6312) 主板是FOXCONN  G33M02

网友:
PG EN,貌似正常为高电平,不知对否?

网友:
没有EN(开启信号)哪里来的PG(powergood电源好信号)  这两个信号一般都是高电平的   从en查吧

网友A:
我有块板,电源IC无输出,,EN信号由南桥发出!没换IC之前PG EN电压为0.换了新的之后PG为高高电平,EN为0,请教下该从何下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块板,电源IC无输出,,EN信号由南桥发出!没换IC之前PG EN电压为0.换了新的之后PG为高高电平,EN为0 ...

台机吧。  台机的PG由电源发出   EN应该是由南桥发出的

网友:
查下电路图,看是进还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