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供电维修

楼主(2012-08-05):
一张8600GT的显卡,放置太久,不亮机!!!!查供电MOS管都没电压!主芯片供电IC是RT8105,第7脚OPS引脚正常电压应该是1.5V后开启!查此脚电压 才0.7  电路是通过一个电阻接两个开关三极管。。电压偏低于是换掉RT8105!换了之后OPS引脚 1.5V正常,FB引脚0.7正常,显卡供电也出来了!但测试了几个小时当中发现问题,供电时有时无,没有供电的时候FB电压为0,OPS电压正常!怀疑IC虚焊。索性从别的主板上拆下一个RT8105,拆之前确认了此芯片是好的!问题来了…………拆下来上了显卡以后,OPS引脚还是重回0.7V!之后再拆下放到主板上,完了,芯片坏掉了!拆的时候跟装的时候很小心的!有没有人分析一下为什么会这样!……语言表达能力不好,重点就是,好的RT8105,换上显卡以后就变坏的,而且是连续两片!

网友:
查查场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A:
有70的可能,开起角那一块有一颗 电阻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70的可能,开起角那一块有一颗 电阻坏

开启脚???OPS引脚吗?还是FB,,,!显卡供电不正常的时候OPS电压还是正常的!只是FB电压为0,FB接着一个30C的精密电阻连到主芯片供电!电阻也换过了!

网友:
进来学经验的

网友:
我试过啦,这个卡,就是时有时无得供电,用RT9214代换即可完美解决~~~

网友:
把旁边不良元器件都换换!

网友:
启动角,你要看说明啊,不是定是SS  FB OPS

网友:
芯片场管一起换

网友:
芯片外围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