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

楼主(2012-08-05):
板号为37GU41000-10,待机电流为0.048,触发完电流到0.689左右停一会儿掉电,掉到0.134左右又停一会儿!最后回到0.048待机,可再次触发!如此循环!到底是什么问题啊??求高人指点,已经测到CPU假负载上复位电压0V!

网友:
从各个电压开始查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点,重点差那几个??我测到的有,5V,3V,1.8V。1.5V。3.3V这些都测到了,接下来要测什么呢?

下图纸  按照时序走
你这个情况   建议先刷下bios  不像是简单的掉电

网友:
而且你这个待机感觉有点偏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图纸  按照时序走
你这个情况   建议先刷下bios  不像是简单的掉电

CPU的PG已经起来了,,CPU上的复位由北桥直接提供,就是测不到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的PG已经起来了,,CPU上的复位由北桥直接提供,就是测不到复位!

有些机器假负载是测不到的。
从bios刷起       有示波器的话   打打bios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