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外接显示屏不显

楼主(2012-08-05):
海尔W66 945pm+NV GF7300   板号:N211  顶星
开机外接能显示,而且不花屏,可以进系统
液晶屏不显示,测量LVDS 阻值  EEPROM 码片  供电 阻值 都正常,显卡换了2片了,还是不行
显卡LVDS 2.5V  1。8V 供电都有

网友:
检测屏线没有啊,会不会是这里的问题呢

网友:
检查是否是屏线或屏的问题

网友:
屏不显,是完全的黑屏还是暗屏?

网友:
屏线测过了,LVDS 阻值正常,黑屏屏早就换过了,这些简单操作不做的话,也不会来发帖子的

网友:
屏线接口看看,说不定有收获

网友:
换显卡吧。。。。

网友:
像这种外接正常内接不显的机子,显卡放在最后搞是比较稳妥的,一上来就干显卡,万一弄出新的故障来,那就复杂了

网友:
明显是屏或都屏线坏了,或者是主板上屏供电可能出问题了

网友:
如何明显是屏或屏线坏了?  屏换过了,屏那端接头的阻值都正常

网友:
外接正常显卡肯定问题不大,屏线换过了吗?主板上的屏供电接口呢?

网友:
屏线量过了,屏线接口也没有问题,感觉显卡LVDS模块没有工作,但是电压都有了

网友:
换根屏线试一下

网友:
屏线没有问题,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