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主板运行某些程序会CPU发烧倒置保护关机

楼主(2012-08-05):
手上有昂达魔剑N730A   问题是运行某些程序会CPU发烧倒置保护关机(office,QQ空间打游戏会死机,看电影没问题) CPU 内存 电源 硬盘(重装和换都试过)

已经检测到是主板的问题   但无从下手 一运行这些程序CPU就会很快的发烧(过程2分钟佐佑 )就到90度,然后就关机   如果是看电影一天都没问题 CPU在60度佐佑

想问问这板从哪下手?   看了一下是单桥,双bios

网友:
会不会散热块和cpu接触不好,我遇到过,普通上上网,听歌都正常,一旦打游戏,或运行一些大软件,用两三分钟就会断电保护。

网友:
也许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