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是在修一台G455,在论坛下载了一个点位图,但是打不开,要用什么软件才可以打开。

楼主(2012-08-05):
本人是在修一台G455,在论坛下载了一个点位图,但是打不开,请问要用什么软件才可以打开,还是看是什么格式在用什么软件,我的格式是 这个格式的,请问大家这个格式的要用什么软件打开这个点位图啊。

网友:
尝试将后缀名改为PDF或其他常用图片阅览格式看看。。。。。。。这个后缀名的还真没见过

网友:
没有用哦,就是要问问你们这个格式要用什么软件打开?

网友:
用这个试试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U3NDEyfGRlZGVjNTAxNDg2ZmY2MDE4ODI1OTA3ZmZmYTA0YTYzfDE3NzAwMjgxNDI%3D&request=yes&_f=.rar

网友:
是用专用的软件打开,BDV格式,这种点位图的阅读器是台湾鸿汉科技的Honhan Board View

网友:
不知道的就去百度.他懂得比我多

网友A:
里面4个针对不同的点位图打开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4个针对不同的点位图打开软件,

谢谢,谢谢我已经打开了。

网友:
请用鸿汉,在论坛色色,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