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光忽明忽暗

楼主(2012-08-05):
灯光忽明忽暗 高压板上的电容全换过。。。这个问题出在哪了啊

网友:
没有人知道么???

网友:
灯管、 高压板供电

网友:
灯管连线虚焊造成,再就是灯管本身故障

网友:
楼上正解!灯管接头部位有打火

网友:
楼上所说极是,灯管打火。

网友:
看看是不还是输出管虚焊

网友:
听一下有没有丝丝的响声,

网友:
灯管虚焊,打火

网友:
灯管的毛病 从新焊下就好了

网友:
先用通用高压测试下

网友:
灯管问题不用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