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开机报警 回车可以进系统

楼主(2012-08-05):
刚接了一台HP V3000开机显示BOIS信息 光标在左上角闪就报警了,嘟嘟声而且声音很大。 按回车键可以进系统  请高手指点一下那里问题。谢谢

网友:
是显示了Dos下文字报警还是黑屏声音报警

网友:
一般是键盘问题,把键盘拆掉试下,如果不报警了,那就是键盘问题

网友:
键盘的问题多~

网友:
有什么英文提示没有?还就是报错声音?

网友:
没有遇到过,我赞同3楼的朋友,把键盘拿下来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上二位的确是键盘问题  我以为是引导问题先把硬盘拆了不报了。换了硬盘又报  我刚好有这个机的键盘,换了键盘故障排除 把原来的键盘接口清洗干净装回原来的键盘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