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2M跑0.85

楼主(2012-08-05):
此机是INTEL 943GML集成显卡,被雷打的,能开机但黑屏,按住电源键也关不了机,折开后南桥发烫,但网卡芯片不会发烫。换了南桥,开机还是黑屏,可以强制关机,于是把网卡芯片也取掉,开机还是黑屏;现测待机电流为:0.01A,触发后电流跑至0.85A左右,各大电感的电压为:
PL4:  1.05V  +VCCP P
PL5:  1.82V  +1.8 VP
PL3:  3.40V  +3V ALW P
PL2:  5.14V  +5V ALW P
PL6:  1.51V  +1.5 VSP
PL1:  0.48V  +BATT
PL9:  1.06V  +CPU_CORE
PL10: 1.06V  +CPU_CORE
都正常。
不知怎样修了!请大家指点一下!电流跑0.85是不是北桥问题?

网友:
雷打了 网卡都会坏的吧,可能周围都糊了

网友:
不知道雷电是从哪里进的,网卡好像没坏?

网友:
现手摸北桥散热片有点烫,但不是很烫的那种,这种北桥正常温度是多少的?

网友:
LZ 是不是修机器就会一招“摸”啊!电压都起了就量型号啊 量LPC总线看有没有跑码啊

网友:
CPU换过了吗?

网友:
可以刷下BIOS试一下

网友:
北桥也有问题,其实这北桥只有一点点温热,不会烫手的。不过换过北桥后电流跑0.65,不知道还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