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后为什么双击宽带连接需要等很长,

楼主(2012-08-05):
电脑开机后为什么双击宽带连接需要等很长,

网友:
随便设置一个  固定IP 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他说的是打开桌面宽带连接图标时间很长吧。

网友(点评):
你这个小网管还是吃你的西瓜吧,别误导人。你再看看LZ的帖子。

网友:
电脑本身有问题需要维修

网友:
在检测网络,自动找网络地址呢,你可以填个IP地址就不会慢了

网友:
设定固定IP就OK了

网友:
随便设置一个IP地址就快了192.168.0.100等等。

网友:
搞个路由  方便

网友:
那是在自动寻找ip地址,所以慢,还有一个办法是安装一个路由器

网友:
给电脑设一个固定IP就可以了

网友:
设定固定IP,也许可以,不过,你得视情况而定啊,没有绝对的东西。

网友:
因为你的网卡还未完全加载完。。所以双击宽带连接要等好久呀。要等加载完网卡再开宽带连接就好快了。。解决网卡加载慢的方法。上面提到的如果不行就去百度搜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的很清楚,就是没有设置固定IP 的问题

自己想清楚,技术不是吹出来的 ,净扯淡

网友:
手动分配IP地址就搞定了···192.168.1.X 除了(1) 这个也是有一定的限制的数字不能太大···后面的255.255.255.0   192.168.1.1

网友:
等网卡出现一个感叹号 你在去点宽带连接就行了

网友:
好像是设个固定IP就可以了,右下角出现本地连接后,再打开就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