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7552BPS负载能力差维修一例

楼主(2012-08-05):
接修一AOC T199WX液晶,开始为不过电(指示灯不亮),拆机检查保险完好无损,整流及电源管无短路也无开路。查次级12V短路,经查12V整流肖特基二极管SB10100FCT击穿,找一废电源12V整流管换上,加电5V,14V(该板为14V)正常。接上驱动板和灯管开机,指示灯微亮且闪,测5V为3.XV到4.XV摆动。这种情况明显为电源负载能力差,直接把光耦及TL431更换无果。再把C909 22U/50V及电源管K2645换掉也没用。此板电源芯片为LD7552BPS,外围元件很少,于是逐个测量排查,发现R909  5R1 1/4W有好几K阻值变大,从废主板找到一个4R7个头稍小的贴片换上,接上驱动板和灯管试机,指示灯亮了,灯管也亮了,可是过不了多久指示灯灭了,故障和开始时一样。查12V整流又击穿了,换上的4R7电阻也变几K了。我想12V整流击穿一定是R909变值引起,于是找来一金属膜5.1欧1/4W的电阻换上,再次用废电源12V整流管换上,接上驱动板和灯管试机,N久没再烧坏。

网友:
看来,电源学好了,搞其它的才会更容易啊

网友:
要的就是这个,谢谢!

网友:
0`4欧的阻值差别这么大?

网友:
为什么会这样,原理没有讲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