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通用驱动板后,原一屏显示上下两个屏

楼主(2012-08-05):
更换了一个通用驱动板,出现这个情况:屏上下显示两个,是板的问题还是线的问题????

网友(点评):
不用修了,双显多好

网友:
屏没有问题。是板子有问题。。板是鼎科的2621吧。。你把跳帽拔了重新跳。

网友:
正解

网友:
买一赠一

网友:
我也看到过一个问题, 笔记本的显示屏整个屏幕向下移动了,就是 下面的任务栏、开始菜单跑不见了,不是隐藏了的哦。

网友(点评):
那是分辨率设置不正确。

网友:
还有一个跳线没有跳

网友:
驱动板跳线跳错了

网友:
根据屏分辨率重新跳线

网友:
跳线问题,跳一下就好了

网友:
没修过显示器,没想到还有这种故障

网友:
重新跳线就OK

网友:
什么跳线啊!在那啊

网友:
是这个跳线吗,我换过了,还是不行,
这个跳线是做什么的,怎么用?知道的能告诉我吗?

网友:
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故障,真是见识了

网友:
换个刷程序的通用板,,,再试一下,,

网友:
没碰到过,大侠们给个终极答案啊!

网友:
是跳线的问题,先用一个跳帽试,不行就上两个跳帽,再不行就上三个跳帽都上

网友:
应该是跳线帽的问题.重新跳过就没问题了

网友:
我也觉得是跳线问题。。。

网友:
这三个跳线分别是管17以下19,22的不同分辨率用的。

网友:
确认是要挑线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