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iphone 3gs白屏

楼主(2012-08-05):
3gs白屏故障是在什么地方?屏已经试过确定是好的。在线等待,谢谢
iPhone

网友:
换排线看,大 多是排线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试过,把屏线重插就好了

网友:
排线的事! 换个试试 不是的话就主板了接口那边的

网友(2012-09-10):
pp助手 恢复模式 正常模式 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