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519断电

楼主(2012-08-05):
    前几天收到客户一块ms-7519的主板 , 客户说点不亮,我开单留电话,客户走了,开修,看主板无明显烧痕,加电点板,一路跑码,加显卡,一样一路通过点亮,进PE没问题,当时高兴啊,打电话让客户拿走,  没想到第二天客户有拿来了,说还有问题,我晕死!我便加电,也可以跑啊!  我想客户拿来两次了肯定有问题,我多点了几次,问题出来了,开机断电,次数越来越频繁,晕死没见过这样的问题,便直接做北桥,不行,做CPU 坐 用了两天又不行了 ,这是什么毛病啊?

网友:
不要太冲动了,客人天天用,你试一下很多板一下试不出来问题

网友:
问题越来越严重 可尝试把重要的电容都换掉

网友:
固态电容的啦!

网友A:
有没有换cpu,内存试啊

网友B:
可以尝试加焊·CPU 底座··· 如果内存边的电容是这种蓝色的话 可以全部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换cpu,内存试啊

cpu换过的内存也换过,换的有新的有旧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尝试加焊·CPU 底座···如果内存边的电容是这种蓝色的话 可以全部换掉·

cpu座做过的,哦  我试试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