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

楼主(2012-08-05):
我这边这台台式机,会自动关机,进不了系统,原来以为是系统问题,可是装系统的时候也会自动关机,清理过散热之后还是这样,求教这个会是哪些部位出问题了

网友:
你是自动关机还是屏幕不显示

网友A:
换下电源,可能电源有问题,不行的话就裸机测试。看看哪个供电没有

网友:
不是cpu过热保护的话,基本上市电源不稳定!!!!!!!!!!!!!!

网友:
拔掉所有的外设裸机测下,不行就替换下电源。

网友:
换电源   和 取下CMOS 放电 试试。。

网友:
建议楼主先用板卡的方法排除下,有很多时候都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下电源,可能电源有问题,不行的话就裸机测试。看看哪个供电没有

查看了下,貌似是CPU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你电源带不动负载啊还是温度高掉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