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1元钱修复神舟HF-154B 不加电

楼主(2012-08-05):
       今天收到两台神舟fh-154b液晶显示器,都是加电无背光,指示灯不亮。它是通过外接适配器12v供电的,首先确定适配器ok。。。开机查看,发现12v直接供驱动板,用万能表测得发现 输给高压板的电压12v正常,屏电压和按键都没电压。。。估计是12v转5v 3.3v的电路上出了问题。。。。。淘宝上淘了下,该驱动板要60块一块,维修是35 ,好像这驱动板是通病吧。。。觉得价格贵想用通用驱动板代替。。。找了半天没发现合适的驱动程序。。。只好回过头来再研究坏的驱动板,发现09n03al 两脚导通,意外发现电源管理芯片apw7120发烫,测得该芯片只有12v输入电压,没有输出电压,估计是坏了,于是乎花了1块钱买了该芯片,换上安装好,测试ok了,,,,可惜还有一台的apw7120连1脚的D1 二极管有问题,导致没有达到12v转16v的电压,致使apw7120无电压输出。。。。觉得再去找这个二极管麻烦,就直接用 鼎科2025(特别版)免程序驱动板代换了。。。这款屏型号是b154sw01   分辨率是1680*1050    注意屏线用双8 30片插的  。一开始线搞错了导致出现花屏了。。
        希望对碰到类似问题的朋友们有用,淘宝上的价格也太坑爹了。。。。

网友:
花了1块钱买了该芯片?

本地卖这么便宜?

网上不用邮费?

电费人工都不要钱啊。

网友:
apw7120 废主板上多的是 ,还去买个撒

网友:
这芯片很常用,楼主都没去废板找过吧   楼主老板,动不动就直接定芯片了

网友:
1块钱?不是吧,那么便宜。

网友:
炒作 纯粹的炒作

网友A:
15寸的屏?

上1680X1050?

没见过

网友:
电感右边那两条锡线干嘛用的?能说明下不

网友:
1块钱不可能吧!一块钱卖家还有什么赚的呢

网友:
一般不加电的故障都比较简单的故障,而且显示器电源板和驱动板还有高压板上的芯片都很普遍。

网友:
应该是芯片花了一元钱吧????

网友:
不管怎么说,还是要支持一下楼主的分享精神。

网友:
太便宜了啊·我买个至少4-5块

网友:
1快钱,怎么可能哦,某些店里卖你1快钱,还不如送你,除非是网上买的,但那要运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寸的屏?

上1680X1050?

没见过不等于没有,这是高分屏,,,

网友:
一块钱贵了吧还不如在废板子上去找找呢!

网友:
现在很少去修液晶了。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呵呵 。没看明白

网友:
一只二极管你也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