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常见问题之复杂篇

楼主(2012-08-05):
今天接到一台机子,HP  CQ40开机正常 停个几分钟就黑屏了 后来裸版外接也是一样    发现键盘的大小写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奇怪的问题   独立的 怀疑不是显卡跟桥的问题  都动过了、心里有点低。不知道有没有高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指点 一下  谢谢了

网友:
AMD的北桥比显卡容易出问题。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吧、。AMD汗汗北桥

网友:
是什么CPU呢,AMD就先换个U吧

网友:
就是一下查不出问题 刚刚刷了BIOS  一样  CPU换过了

网友:
开北桥把!!!!!

网友A:
是黑了还是暗了啊,,别弄错了,,暗了的话就是灯管高压条有关系了

网友:
黑了  电流也拉低了  亮机是2.2      黑了后就变成1,2了

网友:
AMD的U 北桥爱出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黑了还是暗了啊,,别弄错了,,暗了的话就是灯管高压条有关系了

他外接也是一样故障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