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2-08-05):
一台AOC显示器,开1到2个小时屏幕会黑一秒钟,这是什么问题?不是待机,鼠标时不时在动。
显示器

网友:
这个可能是接触不好,具体是哪不好说

网友:
修到地1台清华紫光的,同样的故障,他那是电视。换了块芯片也不行,最后换板搞定。

网友:
把开关拨掉试机,如果还出现此现象刷程序,不出现的话你懂的

网友:
改下高压板试试,可能高压板 用久了 温度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