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MS-A770T 不工作

楼主(2012-08-05):
昨天,客户送来5块铭瑄MS-A770T 的主板,都是不工作,复位灯常亮,cpu的电压是1V要是用手碰一下晶振的话cpu的电压就能上升到1.3V,这样的话主板就能正常工作,放一晚上第二天再开机又回到原来的故障了,希望各位老师帮忙指导指导!!!
复位灯常亮

网友:
有示波器可以看下32.768KHZ晶振有无起振

网友:
晶振有起振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下32.768KHZ晶振和谐振电容是否起振,如果没有示波器的话就直接代换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