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1ZG不触发,坑爹的RT8223BGQW-GP系统供电芯片惹的祸

楼主(2012-08-05):
宏基4741开机不触发维修过程,又一台坑爹的二修机!总结下笔记本维修的一些经验!
今天接到山东客户发来一台宏基4741ZG笔记本,I3平台的,独立显卡,据客户说之前在当地找人修过没有修好,说要更换主板,他嫌价格高,报着一丝希望问我能不能修,我说只能试试吧,今天拿到机器后,开机后不触发,待机0.01,拆出板子后,心凉了半截了,主板上最少被拆掉了5-6个电子元件,系统供电芯片和CPU供电芯片也被焊的黑糊糊的。。。心想换主板不太现实了,交换了交换不到的,慢慢修吧。对照版号JE40-CP找到了电路图,根据图纸上的标识,把缺少的元件一个一个补上了,把主板全面清理了一遍,发现虽然板子焊的比较脏,但前面的老兄焊功还可以,没有焊短路空焊,看来也不是新手吧,此时时间已经过去半个多小时了。
处理完板子以后通电,开机依然不触发,测主板3.3V和5V电感待机都没有,看图纸是RT8223BGQW-GP这个是系统供电芯片,但芯片上标的是DS=CC,测各关节测试点电压,16脚VIN=19V,13脚EN=5V ,8脚VREG3=3.3V,17脚VREG5=5V,3脚REF=2V,9脚和22脚BOOT1和BOOT2都是4.5V,1脚ENTRIP1和6脚ENTRIP2电压都没有。测到这里,发现这个芯片上和TPS51125脚位完全一样,可以判断RT8223BGQW-GP(DS=CC)和TPS51125都是可以代换的,呵呵,又多了一个经验!

测到这里,发现BOOT1和BOOT2电压明显偏低,升压没有升起来,测9脚和22脚BOOT1和BOOT2相连的电容和保险电阻,发现BOOT相连的C246阻值只有500多,开心一下,找到问题,马上更换一个上去,这时,新问题出现了,待机电流一下上到0.09了,明显偏高,怀疑是有轻微短路,用手摸各芯片,发现系统供电芯片RT8223BGQW-GP发热。想到之前修过TPS51125缺电压发烫,
之前测试各脚位对地阻值都正常,果断更换RT8223BGQW-GP(DS=CC)芯片,待机0.02正常了,按下开关电流呼呼的上去了,事情总是没有想的那么简单,电流上到1.4掉到1.3不动了,测各关键点电压都正常,郁闷中,心想是不是CPU坏了,找到一个一样的CPU上去,故障依旧,思考3分钟,继续研究,发现了一个问题,电流上去后过2分钟左右掉电又重启,CPU温度比较高,超过正常工作温度,应该是保护了才不断重启吧,难道是硅胶没有加,散热器没有装好,显然不是的。。。
此时时间已经过去2个小时25分钟了。。。静下新来继续查吧。考虑到可能CPU供电有轻微短路导致温度过高,拿下CPU测CPU供电电感对地阻值,阻值为7...之前没有遇到这么低的。。。但是电感有电压,就认为是正常的吧,I3的机器修的不多。。。
此时仔细观察,发现CPU供电的高端管好像被换过,估计是上家修的认为CPU电路短路更换的吧,阻值这么小,也难怪怀疑到CPU供电这块,这时有点思路了,大多是更换的MOS管功率不匹配,导致电流不正常,CPU温度特别高,也不能正常工作了,CPU要工作不单要稳定的电压,还要稳定的电流。。。电流一般测不到,考虑的很少。。。但是这高端管被换过,也不得不考虑呀。。。二话不说,找个料板,找到外观相当的高端管换上,通电开机,电流有明显跳变,接屏一切OK。。。装机完工!时间过去3小时11分N秒。。。
优本郭老师原创---转载请说明!
下载次数: 4

网友:
我正好修到这个机器,5V电感对地50多(二极管档位),3V对地200多。撬开电感,芯片这头阻值正常吧,另外一头还是50多,但是烧机,只有3 5V芯片微微的温度,别的都不热。。
难道还是8223这个3 5V芯片?

网友(2014-07-19):
呵呵今天修到这机子了。待机只有0.003明显偏低,查3、5V供电芯片郁闷16脚有19V供电没输出,试着加焊用风枪吹了一下,冷却后接维修电源,嘿嘿待机0.014出来了,测待机芯片3、5V电压都出来了,按开机键,OK点亮。注意一下:这机子的电路图上标的待机芯片PU4103型号是rt8223bgqw而实际操作看到的主板上标的不是这芯片,上面标着EQ=DA,和版主所说的待机芯片标法又不一样,不知是否可解释为 RT8223BGQW-GP=(EQ=DA)=(DS=CC)=TPS51125都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场馆换好后 不放CPU CPU电感对地多少

网友(2014-11-16):
思路比较顺畅,学习了,难点是补件和换CPU供电管

网友:
BOOT脚在不出PWM的时候4.5是正常的吧,18脚的开启没看到楼主量一下

网友(2017-07-10):
我这边的待机0.004  boot 4.6V  C246的阻值560 换了电容还是560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