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示波器的相关问题。各位同仁给一个建议吧。多谢!

楼主(2012-08-05):
我有一个数字示波器,100MHZ 1GS/S的。怎么打不出32.768HZ的晶振的正弦波啊?别的如ADS#,DMI#波形都能出现!各位给个建议吧!

网友:
这个没用过。不好意思。帮不了你。

网友:
把电压幅度调小一点,32.768的电压很小,只有零点几吧,你试试看能不能出波形

网友:
没有用过示波器哟

网友:
用万用表测压差的飘过

网友A:
示波器新手,遇到疑难杂症只会'奥特'键......然后调调电压,基本的设置.

网友:
把示波器的电压当调小一点100mV每格!!!或自动一下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新手,遇到疑难杂症只会'奥特'键......然后调调电压,基本的设置.

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
正弦波要调电压幅度的,数字的可以打一下EC的32.768KHZ相对于南桥的晶振这个要电压高点,有1.几伏

网友:
用模拟的漂过,一直也搞不清楚怎么看晶振的幅度

网友:
我也看不懂,不过,晶体坏的很少

网友:
用万用表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