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5):
今天接到一显示器,显示器亮一会后黑屏但指示灯正常,按显示器开关后,显示器能显示,开始怀疑是VGA线有问题,因为有时候晃动VGA线后,显示器也会再次正常显示.经过几次测试后排除了是VGA线引起的故障.麻烦各位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这状况应该是灯管或者后极电容导致的

网友:
灯管或高压,绝对就是这两个出的问题

网友:
修过几个开机正常显示,几秒后黑屏;关闭显示器再开,问题依旧
建议楼主查高压滤波电容,最好把那一对或二对一起换。
当然也不排除灯管问题

网友:
换通用板就有真相了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了,这个

网友:
今天早上换了个高压条接上外接灯管试了几次,发现故障依然存在。准备将电源板上的滤波电容换了再看看。

网友:
问问题前,最好把型号说出来。

发个照片也好啊。

网友:
前天将这个问题解决了。原来是电源板上的升压块坏掉了,修的郁闷死了。

网友:
还不如改个通用板上面  但要先确定灯管有没有问题   网上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