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480-i3 D4

楼主(2012-08-05):
神舟K480-i3 D4这机子客人拿来是开机无显。显卡的问题修好了。但是主板温度太高了。下面会汤手啊。风散我已经改了常转。也不行其它温度都正常。客人很烦这一点不能接受。请板主和各位兄弟帮分析一下。谢谢了!
显卡

网友:
i3的现在温度都比较高,如果高的不寻常,可以查下散热,如铜管等

网友:
正常工作的时候 i3 温度都很低的啊 是不是驱动之类的没装好

网友:
有时候显卡有问题也会温度高啊

网友:
老大机器还在手上吗?能帮我看下网卡的型号吗?我的这台烧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