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开机偶尔风扇报错

楼主(2012-08-05):
具体型号Z60t开机偶尔风扇报错,超声波清洗,加油什么的都处理过了。 以前是开机每次必报错,简单处理后偶尔还是出问题。请问各位可以在不换风扇的前提下,弄好吗? 比如改线路,修改BIOS什么的, 希望知道的能讲讲具体的步骤 好吗。 万分感谢!

网友:
这种问题换风扇是最好的,如果不换的风扇也用不久容易返修

网友:
呵呵,楼主换个新风扇吧,原风扇工作时没能正常产生方波返馈电路误认为风扇没有转

网友:
我们遇到这个问题,就是直接换风扇,因为修的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感谢各位耐心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