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竟然还有电压?

楼主(2012-08-05):
       一台联想f31a,开机白屏,外接无显示,是g86-630-a2的,直接加热了下显卡,竟然还是白屏,量了下显卡上面的电容,也没发现短路的,最后量了下显卡的核心电压的电感pl5,阻值竟然是零,然后我又开机量了下电压有1.1v,晕了这是怎么回事,求高人解答,都跟地直接相连了,怎么还有电压

补充内容 (2012-8-6 13:17):
过了一夜,阻值变回2欧,真奇怪一般机器bga冷掉阻值就对了,这个机器要等那么久,

网友:
是不是你的表问题

网友:
真是怪啊 是不是楼主量错地方啦

网友:
应该是没完全短路,另外有电流一定会有电压的,但反过来就不一定了

网友:
表的精准度有问题

网友:
阻值不可能真为零

网友:
阻值是完全为0吗?》

网友:
表有问题吧,遇到过

网友:
不是绝对的0欧姆。应该有一点电阻的,可能是楼主的表有误差。

网友:
应该是你的表的问题!太差的表

网友:
短路的话不会有电压了吧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表出错的,打阻值为0,可是上电还有电压,最后发现表出问题

网友:
应该还有几欧姆的,换个好点的表吧

网友:
是不是数字表的精度设定不对?

网友:
不可能吧,一定是你的表不精确

网友:
表的问题 呵呵

网友:
楼主你的万用表是不是太水了点(你也可能不是用欧姆档去量的,要是这样的话楼主连最基本的电子知识都不太具备,也入了维修这一行?劝君早改行不要娱人误已得不偿失),用南昌人说得话,就是万老八的那种。

网友:
热机的情况下,有时会量到小阻值变为零。等冷机时再量下一般阻值1-3欧都正常

网友:
不可能的,要是为0,220v也会被拉低的。不可能还有电压的丫

网友:
表出现了问题吧  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