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严重发烫,不知道何故?

楼主(2012-08-05):
大家好,请教大家一问题,南桥是NH82801DB 北桥是 JG82852GM 的主板,情况是这样的,这块主板本来可以点亮的,说找不到硬盘,就把南桥换了,是无铅的,温度有点高,做到最后听见“噗”的一声,也没看见有地方异常。就拿出来上电,点不亮了,北桥一上电发烫严重,温度直线上去的那种。以为北桥受热挂了,又换了个北桥,谁知道上去还是一样,严重发烫,量了下北桥的电压,只有0.2v多,但量北桥上面的电容,又没发现短路,供电的管子也换了。现在不知道什么缘故引起北桥发烫了,难不是南桥坏了也会引起北桥短路?还拉低了北桥电压?

网友:
不是电脑主板啊,说换就换 了。问题是北桥换过了

南桥换了会影响北桥不?

网友:
像这样 建议换板子, 因为就算桥修好了 肯定还有别的故障!因为扑的一声说明板子肯定有地方坏了

网友:
换板子好点,免得有后顾之忧

网友:
这种北桥不跑U的时候会比平常要烫一些的

网友:
都听到响声了,还不仔细查查看,一般都是电容放炮才有响声

网友:
是不是半层段啦

网友:
换个南桥多少钱啊?主板换桥划不赖哦

网友:
谢谢楼上这么多位,是共控主板来的,不太好找,所以只能修修了。电容已经暴了很多次了,搞的现在做桥都有心理障碍。不是烫一点啊,上电1秒钟,手赶紧缩回来。搞不懂。

网友:
纯属侥幸心理,都听到响声了还上电~~

网友:
肯定 是哪烧坏 了 啊 。建议换板子

网友:
做南桥时如果听到有异响  通常为南桥爆了(有的用肉眼不易看出)  特别是用无铅的曲线  有铅的几乎不会

网友:
应该是南桥挂了

网友:
不会是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