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源中紫线 和绿线的作用。

楼主(2012-08-05):
请教电源中紫线 和绿线的作用?

网友:
绿线是PSON# 绿线被置低电源就会工作  给出其它电压3.3 5 12    紫色是5v待机电  主板不通电的时候  给需要的芯片供电

网友:
谢谢。

网友:
楼主指atx电源吧,紫线为电源5vsb,只要电源接通市电就有5v待机电压,如果连接主板,主板io芯片vsb针脚也有5v待机电压,绿线为3.5v或5v,只有绿线接地变为低电平时,电源开始工作给主板供电,绿线工作状态是电压为零,灰色是pg信号线,反馈给电源内部管理芯片。

网友:
谢谢
同意此兄!楼主还要加强,我这个小小白都知道的。

网友:
楼主还是学一下电源各组电压的输出,有好处的

网友A:
绿线是+5VSB待机电压,紫线是PSON低电平触发的开关

别误导人了,楼上已经正解了。

网友:
先看看同行论坛上的基础课吧。

网友:
绿线是+5VSB待机电压 ,短接黑线后,电源启动

网友:
和我一样的手,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绿线是+5VSB待机电压,紫线是PSON低电平触发的开关

擦,绿线是power on,紫线才是待机5v好不好。

网友:
绿线是power ,紫色是5VBS电压(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