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BM小机箱不会做系统了

楼主(2012-08-05):
唉,不会光驱启动了,做不了系统,调了半天还是不行,求助

网友:
你这样  你把你的机箱打开,然后卸下硬盘,挂到别的主机上,做一个系统就OK了,然后再挂回去,把驱动装一下就OK了!

网友:
老古董的机器吧貌似

网友:
可以拿U盘启动试下, 也可以到别的机子上考个系统,在放个IBM机子上装上,开机OK了

网友:
这样的电脑应该支持网卡启动吧,你可以试试网卡!

网友:
你把硬盘摘下来在别的机器上GHOST一个不就好了

网友:
找专业人士搞吧

网友:
楼主,肯定可以的,进BIOS慢慢试啊。

网友:
IBM这样做不行的!~~~~~~~~··

网友:
实在不行的话,只能用刚才说的把硬盘取下来挂在别的机子上,走完第一步重起的时候在关机取下硬盘挂在你的电脑走完第二步就可以了

网友:
来学习高手的经验和技术了

网友:
用U盘装的,弄好了,P43.0的,很快的,和我的AMD双核差不多

网友:
换机器考进去,然后回来着这个机器上安装。

网友:
应该不是很麻烦吧! 不想猜硬盘的话还是在bios里调试启动项。

网友:
设置BIOS,弄USB或者CDROM启动,实在不行,你就挂到别的电脑上来吧。。。如果你有硬盘盒的话,那就更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