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830 待机电流超大 求维修步骤

楼主(2012-08-05):
自己动手搞了一下,开始测了一下对地阻值为O 换了上下管为45-65 先后把电感取下来为400-600
现在不知道怎么搞了,背面烧坏了几个电容我换了,

网友:
用烧鸡法   就可以烧出来的

网友:
继续测量看哪里短路了没  烧鸡三大法

网友:
烧鸡大法。。

网友:
我晕 待机电流5A 能烧?  另外烧机法怎么个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