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500不触发,去掉CMOS电池自动触发不亮机求助

楼主(2012-08-05):
机器型号:think sl500
描述故障:自动开机,不显示
检测故障:示波器测量内存数据排阻,有电压无波形。判断为不过CPU
       拆开机器后盖,发现北桥有动过的痕迹。拆开机器后以下原件被动过:北桥,EC,南桥晶振,EC晶振,BIOS,并且CMOS电池没有插上。Think机器不插CMOS电池自动加电是正常现象,以为是CMOS电池问题。插上CMOS电池却发现不触发。此机为51120,测量有待机电压,开关上也有3.3V的电压,示波器显示按下开关有高低跳变。就去测量PM_PWRBTN#,示波器显示一个高电平的信号。按下开关却没有跳变。怀疑EC工作条件不满足。示波器放到EC晶振上,显示有32.768波形。无语,那么这样最起码说明EC供电正常并且已经开始工作了。按照时序,逐步测量了+3VA_EC,EC_RST,VSUS_ON这个肯定有不然不会有待机,SUS_PWRGD,PM_RSMRST#都正常。现在故障就是不触发。手里也没有这个EC换,不过我感觉这EC肯定是好的,因为不装CMOS电池的时候能自动触发虽然不亮把。
       当初看上家加焊了北桥,虽然自己测量没有明显短路,但是还是定了一个新的北桥。摘掉北桥的时候发现按下开关能触发了。以为北桥短路引起的不触发。但是现在新的北桥换上了,还是不触发。
       另外这个机器自动加电的时候是不开机的,逐步测量时钟芯片边上的电阻有波形,一直到H_CPURST#都有出来就是不亮机。BIOS我也给刷了,刷了一个怕刷的不对,就在网上下载了3个一个一个刷,依旧不亮。
       现在求助两个故障,第一不触发,第二CPURST出来了不亮机,这个反正NB是换了,南桥我看上家没动我也没换,怕温度太高引起爆珠就放在BGA上很恒到180恒温了1分钟,不过还是没亮。
      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电流是怎么跑的呀 我发现有多人发帖子把电流怎么跑的都忽略了

网友:
可能还是和北桥有关

网友:
什么南桥的

网友:
intel 的南桥。不是AM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 看看

我刷了三个了。

网友:
怎么没建设性意见吗?

网友B:
有没有假负载啊,先试试假负载,再看看北桥旁边的电感有没有坏的

网友C:
看看有没有人为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有没有人为的故障

我也在找呢。就是没发现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假负载啊,先试试假负载,再看看北桥旁边的电感有没有坏的

假负载上了,PG,REF,VCC,RST都有。迷茫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