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烧鸡可以不上PWM芯片吗?

楼主(2012-08-05):
假设A芯片1脚电压正常位3.3V如果这个脚短路了在把芯片拿掉后仍然短路的前提下,可不可以直接给1脚加个3.3V的电压烧机,在不上PWM芯片情况下烧机
芯片

网友:
- -没烧过!而且这样短路也没必要烧!

网友:
我认为是可以的,毕竟3.3v在电路里的运用信号的多。

网友:
那要看什么工厂代工的板子了,主要看电路的设计。发现英业达做的板子用烧机法不好使。

网友:
当然不可以了,你把芯片都拿掉了,就没有3V了,直接主供电过来了,不是烧更多的地方吗?

网友:
可以,但是不要高过额定电压。

网友:
可以 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