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2-08-05):
维修:
客户刚拿来时一看待机电流0.036左右   仁宝特色电路  对客户说立等可取  ,B+明显后级DUANLU短路,烧机查CPU  一上管坏 换之,满意为OK  一插电待机电流0.056左右    晕  怎么电流还在了 正常是0.01
  还是不开机

直接给公共点加上电压  待机0.01  按下开机后 电流上到 0.036  瞬间产生几秒 3V 5V/ALWP电压 不是一插电就有  说明后级
还有短路的地方

测L27 对地短路   5VS  对地短路 烧鸡  烧到 ISL 6262 发烫  换之  (有时发烫不一定就坏了)  未果
继续 烧  ISL6268 烫  拆下 依然5VS  短路 就是烧不出来  (其实有时发烫的不一定就是坏了  有可能其他地方 短路造成的。)

请各位网友给分析 现在怎么维修  谢谢

网友:
5V负载啊,LDO3,LDO5,拆下南桥看看5V还短不短

网友:
把+5VS后端所有的大芯片都拆掉。

网友:
建议楼主多测下那些电压对地 包括那些没大电感的电压 今天也遇见一个N440的板子 开始是3V待机对地 换EC修复后发现3V线性对地 下了个五脚芯片后又发现1.5短路 悲剧了 一个二修机 伤不起啊 除了3V待机能测试出来 其他都没大电感测试 所以俺就悲剧了 1.5直到南北桥 哎 你这个估计应该好修 对地直接为0的话可以尝试先弄那些有极性的大电容和稳压 对地小的话才该去弄那些比较易坏的芯片 还有上管穿的话 换的时候最好上下管一起换 这样稳定点

网友:
我给楼主一点意见,一般大短路的多为电容坏,很少会有电源芯片坏而造成那么很大的短路。多找找电容吧!

网友:
你看看5VS 去哪里了  一个个的拆

网友:
把其他的电感都卸下看看

网友:
要细心跑电路,一定能查到故障点

网友:
谁有航嘉冷静王钻石版2.3 增强版电源的电路图,能否发一张,我的邮箱是3dmax123@163.com.谢谢。

网友:
使使劲,换个主板,还是有希望弄好的

网友:
我都是一个一个的拆,先从小拆起,虽然去的地方多,但是总能拆出来。桥,先别动,放在最后面

网友:
刚遇到了一个开关上电压19V。郁闷!!

网友:
先不要动桥慢慢拆吧

网友(2012-09-14):
直接对地阻值为零 的当然就烧不出来了哦, 只有拆了哦, 就是楼上说的先电容,再芯片了……拆到短路排除就是哪个一定有坏的了。

网友:
多半是电容有问题

网友:
楼主 ,截图六中,B+都没有电压怎么会触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