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场馆全部导通

楼主(2012-08-05):
华硕主板场馆断电时 D极S极导通   技嘉主板部分场馆断电时 D极S极 刚开始导通  几秒钟后万用表不响了

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谁能告诉我呢

网友:
这个东西也问??原理上估计需要张先生给你解释吧。。

网友:
华硕的很多板上会使用到LD1010D类似的场管,在断电时DS用表测确实是通的。
你说的技嘉主板在断电时有些会通,我想是因为刚刚才通完电,rds还很小,所以你测起来是通的。
正确的测量的方法是:焊下元件,然后短接,然后再进行测量。

网友:
这是正常的兄弟,你看看华硕主板的管子是不是LD1010

网友:
刚开始表叫后来不叫,那是电路中有电容的原因吧。

网友:
电容在充电与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