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学电脑维修三极管怎么测量啊

楼主(2012-08-05):
刚刚学电脑维修三极管怎么测量啊请大家多帮忙

网友:
慢慢学吧  你多看看这里面吧

网友:
要输太多字了,你查一下吧,很简单的

网友:
蜂鸣档  先放电用表笔来回测6次 2次有读数为三极管   场馆有1次

网友A:
我就测2次,黑笔接D极 红笔接S极有阻止,在反测为无穷大的为N沟。
           红笔接D极 黑笔接S极有阻止,在反测为无穷大的为P沟。  欢迎补充,一起进步

网友:
和你学了一招,谢谢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就测2次,黑笔接D极 红笔接S极有阻止,在反测为无穷大的为N沟。
           红笔接D极 黑笔接S极有阻止, ...

那怎么能知道哪个脚是D哪个脚是S?

网友:
找个好的3极管,要确定是3极管。自己量下。保证记得住

网友:
共有两次有阻值,大的那次是射极E,小的是集电极C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怎么能知道哪个脚是D哪个脚是S?

4个脚通的是D 3个脚通的是S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怎么能知道哪个脚是D哪个脚是S?

4个脚通的是D, 3个脚通的是S

网友:
三极管三个脚的定义是B C E  , 分别是基极 集电极 发射极,三极管按材料分有锗管和硅管,按工作状态分有NPN何PNP型,用万用表测量三极管,BC与BE之间有阻值,BC稍大,CE之间无阻值, 楼上的同志有的没有仔细看楼主的提问,说的是MOS管,尤其是供电部分,MOS管,管脚定义G S D ,代表栅极  源极 漏极,  一般正面对你,(散热片为背面)左起为GDS。拿万用表量的电阻档量GS后,(红表笔接G,黑表笔接S)DS会通。即接两边两脚后,中间脚和另一脚会通 .。三极管和MOS管在电脑中比较常用,一般都是开关作用,但是不能代换

网友:
我也想要知道@@我也想要知道@@我也想要知道@@

网友:
网上找找嘛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