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奇美屏M190Z1-L01

楼主(2012-08-05):
求助,奇美屏M190Z1-L01白屏,屏上保险烧了,供电短路,从1117开始拆,拆到一个8脚的IC不短路,板上标示U6,IC上面标有A7-AC,。请问这个IC是做什么的?有哪位朋友知道它的具体型号?百度、谷歌找了两天居然找不到这个东西……
求助
供电短路

网友:
画个电路出来就知道了!~可以用9435代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