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此图的意思MAINPWON信号会被拉低吗?

楼主(2012-08-05):
(如果图看不清,请用鼠标左键点一下图)高手帮忙看看此图的意思MAINPWON信号会被拉低吗?如果拉低的话,有什么用?VL是5v的线性电压。 帮忙看看上图的MAINPWON是不是那个箭头画反了? 此信号去了两个地方,第二图的EN1我想知道是一个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如果高手可以看出是几伏,那小弟感激不尽。我把图截下来了,下图是这个信号产生图。

网友A:
MAINON正常当然要高电平。拉低了后面的电压怎么出来,这可是开启信号
第一图中未画反,有个热敏电阻,温度异常就会将MAINON拉低,掉电保护

网友:
楼上说的ph2是热敏电阻,温度正常阻值很大,3脚的电压很小,1脚就为低电平

网友:
这个 MAINPWON是仁宝的待机电源开启信号 正常的话 是由VL提供的上拉的  你在图上在搜下 就能看到这个信号的上拉电源了

网友:
不会拉低的,这个电路的作用有带保护性质的

网友:
CPU热保护在92℃,到52℃恢复。。。

网友:
MAINPWON只是受控于你的图一跟图三

网友:
同意2楼的观主,应该是高电平的

网友:
兄弟  你这个机器 我修过  看这个图 会让你受益匪浅的

网友(点评):
PU8的第7脚是3v到1v来回跳。电压不稳定。第五脚也有电压,也是不稳定,我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这样啊,更好找故障了,你先把这个比较器拿掉看看第五脚电压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向上找第五脚的来源应该是连着PQ1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INON正常当然要高电平。拉低了后面的电压怎么出来,这可是开启信号
第一图中未画反,有个热敏电阻,温度 ...

MAINPWON高电平,,,开启en脚。。只有运放出错的时候是低电平,那么此时为低电平,过0欧电阻和r181 分压还是0v。en为低。

网友:
这个信号在仁宝的设计里面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