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伙,这个桥是什么概念?如此怪异!

楼主(2012-08-06):
日本带回来的主机,接到220V上烧了,拆开后迷茫了

整流桥中间俩引脚在一个焊盘上,通路的,这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看不清。。。

烧错位了,哈哈,玩笑。楼下来解答吧!

网友:
换板吧,220v的!

网友A:
双面板,右边的焊盘与印刷线之间有缝隙,没有连在一起。

网友:
第二个图,没有连在一起啊,第一个看不清

网友:
     日本的市电和中国的市电不一样吧?中国的市电是220V,日本的市电是110V。如果这板是在日本使用的,拿到中国来使用大概会烧的多?是如果是使用国际电源设计,应该有110V转换220V的开关。我回复是根据你说是从日本带回来的主机而分析的,不妥望谅。

网友:
英雄所见略同啊,

网友:
电压不对吧

网友:
没有连在一起,可能是整流桥烧短路了。

网友B:
板子上大面积的覆铜箔既是接地线,又是消除电磁干扰的屏蔽线。
仔细看,上面很多点都没有和它连接在一起。
那个“桥”的连接线应该在板子正面吧。
最好把桥焊下来再测。

网友:
这块电源我已经修好了,但是依旧不明白那个桥中间二脚是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在21楼,有图解

网友C:
现在电源已经修好了,上机能用了,但是中间那二个脚我测得还是通路的,这真的很费解,你说它们没连在一起,是不可能的,后面的铜箔我刮开随便和那两个脚都通路的,而且桥中间的那二个脚都和220进线其中的同一根通路。

电源修好了,但原理搞不明白

网友:
没看到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面板,右边的焊盘与印刷线之间有缝隙,没有连在一起。

请抓图哪里有缝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上大面积的覆铜箔既是接地线,又是消除电磁干扰的屏蔽线。
仔细看,上面很多点都没有和它连接在一起。 ...

桥拆下来测量中间那俩引脚还是通路的,而且那俩引脚都和220进来的其中同一条线通路

网友(点评):
这就正是21楼图中画的那样110V连接方式。

网友D:
日本的电压是110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日本的电压是110V的

这里的人都知道

网友:
有点像半波整流的感觉

网友:
     我回复你的帖后当时没有附上图,编辑后补上了图,你看一下对你感觉怪异的问题能不能解决?

网友:
楼主没有仔细查吧,用的是两个整流桥,一个 桥相当于两个整流管,不像觉的一个桥内部四个二极管。

网友:
就是相当于一个三脚双二极管?中间两个脚短接为一个脚?

网友E:
这种电源拓扑结构是固定的,但可以生成110v 和 250v 两种输入电压。日本市电电压为110v ,我国电压为220v。这样看来楼主最可能烧毁的元件就是整流桥,但要注意,更换整流桥后,再次通电前一定要将电路改为220v输入的,不然的话,换一个烧一个。具体改装图我给出来了:1.切断X号1上的线路.    2.切断X号2上的线路.  3.将切断的断点按照图示进行连接,注意不要连反断点了!!!.

网友E:
我给出了这种电源的拓扑结构图,楼主去看看吧,有不明白的可以再来问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电源已经修好了,上机能用了,但是中间那二个脚我测得还是通路的,这真的很费解,你说它们没连在一 ...

怎么修好的?都换了什么件?改了哪里没有?

网友:
半波倍压整流和全波桥式整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给出了这种电源的拓扑结构图,楼主去看看吧,有不明白的可以再来问我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修好的?都换了什么件?改了哪里没有?

和以往碰到的因电压过高烧坏的电源一样,变阻器烧了二个,保险丝断,我把变阻器拆下来,保险处接上灯泡测试通过,上保险就好了

顺便问一下,那二个烧坏的到底应该叫压敏变阻器还是热敏变阻器还是叫金氧变阻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源拓扑结构是固定的,但可以生成110v 和 250v 两种输入电压。日本市电电压为110v ,我国电压为220v。 ...

不过桥真的没事,就烧坏了俩变阻器,另外保险,拆下变阻器上灯泡测试通过,上保险就好了

那俩变阻器我一直分不清,不知到底叫什么?

是金氧变阻器还是压敏变阻器还是热敏变阻器呢?

网友:
楼主还是先弄懂全桥的连接方式吧,这个是把四个二极管封装在一起的,用四个二极管也一样

网友:
绝对没可能连在一起时烧了你仔细看看

网友:
像半波整流

网友:
初步判断应该是这个电路。输入110时,两个二极管倍压整流之后正好和220V的正常桥整流后的电压相等。当你接入220V之后,加在两个电容上的电压和是600V。所以就烧了。

网友:
哈哈   烧了    日本的是1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