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烧保险,串灯正常,风扇能动

楼主(2012-08-06):
电源烧保险,串灯正常,开机灯闪一下,风扇能动,各组输出电压均正常,就是上保险烧。这个电源偶尔会出现通电风扇动一下,就停了。不知道是哪里有故障

网友:
先检查各个电解电容性能是否良好再说。

网友:
换个整流桥试试。

网友:
不懂,我就不说了

网友:
桥堆和大电容都有可能 引起烧坏保险

网友:
大电容和桥坏了都会烧保险

网友:
坏桥的几率比较大,电容 电阻有可能  先把桥加焊下试试

0424ikill -2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南极宝宝 -10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哥下次发帖先搞清楚人家在说得是什么东西,难道现在的电源上都整出南北桥了吗?

网友(点评):
桥式整流

网友:
断开后面的三极管,看还烧不?可能主三极管后面没问题,前面有轻微短路

网友:
可能是桥软击穿了吧。

网友:
看看整流滤波这部分电路有没有问题···二极管电容

网友:
我记得串灯的话,如果有短路灯会常亮。楼主说串灯正常,说明没有短路。。。。。可是烧保险明明是短路的表现,真搞不懂了。楼主看清没有,灯是暗红微亮?还是亮一下就完全灭掉?

网友:
是亮一下就灭掉啊,,不知道查哪个地方,是不是还是开关管之前

网友:
确定没有虚焊的地方了,换个大电容试试

网友:
负载太小!用12V摩托车灯接在5V上看看,能不能点亮

网友:
看似整流桥或者电容不良了。现代换整流桥。

网友:
换2个大电容

网友:
检查主板风扇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A:
好,先换了试试,对了,顺便问个问题,如果没有合适的,能不能改小的电容,比如一般200W电源上的470uf,电压一样

网友(点评):
可以的我用过 但不能小太多

网友:
烧保险说明电流过大呀。自己分析下哪里会引起电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先换了试试,对了,顺便问个问题,如果没有合适的,能不能改小的电容,比如一般200W电源上的470uf, ...

可以,只是电源功率会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