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铁不太热是芯的问题么?换个芯呢还是再买个呢?

楼主(2012-08-06):
我的烙铁是卡达936的,最近学习回来发现烙铁焊个电容好长时间才能下来,是芯不好用了么,我是换个芯好呢?还是再买个呢?谁给推荐一款

网友:
机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
机器好象没问题,就是不太热,不太好用

网友:
换个芯,平时也要多注意保养

网友:
如果是芯的问题那一定是芯里的探头问题。否则应该是控制板的问题。我觉得控制板的问题可能性更大一些。

网友A:
是不是发热慢啊?上热上的慢?以前我有一个 安泰信 936A的数显烙铁也是这样,后来烙铁头和发热芯都没事。后来是焊台本身出问题了 ,温控器有毛病,最后换了一个温控器,焊台都换了,问题解决了,不知道兄台你是这毛病不?

网友:
换成白光烙铁,K型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发热慢啊?上热上的慢?以前我有一个 安泰信 936A的数显烙铁也是这样,后来烙铁头和发热芯都没事。后 ...

是的,1,是发热慢 2,是热量不够,主板上的电容搞半天才下来

网友:
卡达936可以换15元的QUICK不锈钢芯,但要注意两条温度控制线的正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