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戴尔MINI 10 求助啊,无思路了

楼主(2012-08-06):
DELL MINI 10  仁宝 版号5091P
问题是这样。通电有0.021左右待机电压。   按下开关后会跳到0.025,  然后马上又退回0.021
插IO 复位有电压。但是ACIN 只有0.12v左右电压。

而ACIN 是由LM393第一脚通过一个10K电阻出去的。

ACIN 出去一个去IO的127脚
一个是去南桥A20
现在郁闷的就是IO的工作条件ACIN怎么都没电压。。 由于我有点菜。所以先把LM393  PR5电阻去掉,直接量LM393第一脚。也没有。于是我又把南桥取了。还是没有ACIN电压。

在开机的瞬间。PBINLOUT 有3.3v输出。
5vS 和3VS 只有1.5v左右。。
好像SUSP#也没电压。。。。

现在有点头痛了。不知如何下手。IO已经换了。。南桥也换过一个。最开始就这样。换了南桥还是这样。。
麻烦各位大侠帮帮小弟啊。

图纸

网友:
换板子吧!!!!!!!!!!!

网友:
谁有航嘉冷静王钻石版2.3 增强版电源的电路图,能否发一张,我的邮箱是3dmax123@163.com.谢谢。

网友:
s5_on信号正常吧,看下3和5vs的两个管子有没有坏,acin不正常主要测pr6 pr7 pc7

网友:
要先把,ACIN修出来。看LM393条件够不……

网友:
好像是 运放检测电路锁死了

网友:
好像是充电电路的问题,再查查

网友:
神机的说。。。

网友:
是不是主板有地方短路保护了啊

网友:
ACIN的电压低 你干南桥干什么,首先你这个ACIN 好像是比较器检测VIN然后 2. 3脚 相比较 ,然后再输出3.3V的

网友:
393的3PIN电压要大于2PIN电压,1PIN才会有输出

网友:
要先把ACIN修出来啊,

网友:
先看看  供电芯片的条件   以及3  5  v 对敌阻值

网友:
换人吧、wodou无说了

网友:
acin都没有,就干桥啊,一定要把acin搞出来

网友:
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ACIN都没居然把桥干了

网友:
现在ACIN 出来了。。。开机只有0.18左右电流。。晕了。。有的时候按下5117 给VCCPP供电芯片会跳到0.8然后马上跳回0.111  这又是哪里问题了嘛。。。各位大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