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恢复U盘的原来空间大家都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2012-08-06):
经常用U盘制作PE时间长了也忘了都制作过多少版本的了有的还可以恢复空间可是也有一些不支持恢复原空间,昨天U盘出问题了检测下发现7.5G的U盘只能认到7G还有400M的空间怎么也恢复不了,试了格式化,也用了其他的方法还是恢复不了。大家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都是怎样解决的?

网友A:
量产一下,你想量产成16G都可以

网友:
用分区软件把隐藏的区分回来就行了

网友:
把U盘重新分区

网友B:
进pe分区看看 看有木有隐藏分区

网友:
用分区工具分区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量产一下,你想量产成16G都可以

量产需要知道芯片型号的,检测了查不到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pe分区看看 看有木有隐藏分区

PE下看和系统下看一样少了400M的空间。

网友:
找个分区软件就可以。下载个DiskGenius

DISKGENIUS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量产一下就行了

网友:
DiskGenius试下这个。

网友:
恩,用Disk重新分区然后合并现在好了。

网友:
电脑店U盘启动工具,上面不是有一个还原U盘空间的功能吗,很好用撒

网友:
电脑店盘启动制作工具上面有一个U盘空间还原功能,很好用你试一下

网友:
大白菜和电脑店差不多的工作, 看看吧

网友:
你可以用量产,也可以直接用分区工具来重新分区呗。

网友:
之前用大白菜和天意恢复了他们都只能还原自己的隐藏空间可是还是有400M的隐藏空间无法恢复最后用的DISK把整个U盘格式化然后重新分区又和隐藏的分区合并了,最后好了。

网友:
是不是变成了系统保护数据啊

网友:
量产工具好难懂啊,看了好么多帖子,自己对照型号去下了量产工具,结果把U盘搞挂了。为什么经常格式化后,U盘容量会变小?哪个高手给指点下

网友:
en  用的就是DISK

网友:
强烈不建议量产对U盘有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量产需要知道芯片型号的,检测了查不到型号。

量产曾经搞过 我也用软件测试过U盘的芯片是什么厂家 可是至今量产还是不会搞

网友:
系统中间的 磁盘管理 查看隐藏分区 删除试试

网友:
diskgen 软件重新格式化就可以

网友:
量产简单撒

网友:
重新分区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
u盘pe制作工具的可以初始化还原原有空间

网友(2012-09-11):
  经常格U盘会不会好点

网友:
我都是重新量产。。。同时把需要的文件量产进去

网友:
可能有隐藏分区或坏扇区,可以量产或重新分区一下

网友(2012-10-19):
哪儿有量产工具啊???

网友:
感谢楼上的朋友回复,请问怎样给其他参与开机的芯片供电呢

网友:
是不是还有一个UD分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