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原因 AMD 断 5针 照样运行。。。。

楼主(2012-08-06):
今天碰到一个拿主板来维修的 说不开机 上面还有CPU 内存     给主板上电 果然不跑码  拿下AMD CPU一看 歪了好几排针  哈哈要这样还能开机 那还了得    换CPU 解决      客户走后 CPU不要了  因为歪的太多 幅度很大不是 稍微歪    大半天一根一根弄好了  最后断了5根 运行没问题。。。。这样用的话会出现什么结果? 有碰到过的吗

网友:
断的是接地吧

网友:
AMD  CPU有好多是空脚,也可能断的是内存这一块的,只会引起单通道不开机而以

网友:
这样也行呀,到时这个U应该用不长时间吧

网友:
供电 地,有好多。断一两个问题不大。

网友:
查一下这些脚的功能吧。

网友:
怪事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你断的是空脚吧

网友:
有的是地,有的是数据啥的,当你的机器用到时才会出现故障,当然要是5个都是地就没事。

网友:
性能稳定不?

网友:
不死机就稳定,试了才知道.

网友:
那还不简单啊,再找几根针,上风枪直接吹上去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