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航嘉电源电路图

楼主(2012-08-06):
谁有航嘉冷静王钻石版2.3 增强版电源的电路图,能否发一张,我的邮箱是3dmax123@163.com.谢谢。

网友:
就是一次给一客户修主板时不知怎么把电源弄坏了,插上电源线短路绿线电源及风扇不启动。查到PWM芯片的4脚无论待机还是短接绿黑线都是3.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