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20触发掉电

楼主(2012-08-06):
今天接到一本宏基4520不开机,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28   有待机

网友:
明显的短路

网友:
待机过大了哦

网友A:
应该是有微短路。这样得路线路了。

网友B:
这是待机有微短的!

网友:
短路,摸摸主板那个地方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待机有微短的!

怎么查啊  好多都不懂啊  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微短路。这样得路线路了。

一般什么会短

网友C:
掉电还能够触发吗

网友:
短路应该很好修的~就怕什么都正常不亮的

网友:
量3 5V电感阻值,直接加个3 5V 过去烧一下

网友:
开几机电流表测130掉电

网友:
看3 5v那路电流高啊,高的就用烧机法

网友D:
要么是短路,要么是自动开机了

网友E:
待机0。28太大了吧后级有短路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待机0。28太大了吧后级有短路哦!!!

怎么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掉电还能够触发吗

是触发掉电   掉电不一定  不能触发

网友F:
我这也有一台联想的机器,SL400,开机掉电,都换了3个南桥,刷过BIOS,放弃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这也有一台联想的机器,SL400,开机掉电,都换了3个南桥,刷过BIOS,放弃了

有没有换ec(io)试试有可能是ec坏或虚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换ec(io)试试有可能是ec坏或虚焊

家韩国,但没换,因为电压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家韩国,但没换,因为电压正常

哦,哎像这样的机子,真是修坏人脑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要么是短路,要么是自动开机了

刚开始是自动开机然后就不触发了

网友:
是0.028还是0.28,没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刚开始是自动开机然后就不触发了

O ,开机后,你测测各点的电压,换个开机芯片

网友:
加电测电压都有没?正常不?

烧烧摸摸,想不出啥好办法。等高人醍醐灌顶。

网友:
0.28,太大了,是不是自动触发了哦,这个机器桥爱虚焊

网友:
待机有点高,查一下网卡

网友:
待机电流不正常,有短路,裸板插电直接摸吧,应该能摸到发烫的地方

网友:
待机肯定偏高了啊 ,摸应该能摸出来哪发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