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宣MS-G31EL

楼主(2012-08-06):
 故障:档E0。经查为内存无SPD供电,开机不跑码,2秒后断电,经查为内存不工作。
解决:把内存供电芯片RT8105,用RT9214代换。OK

网友:
你查的问题是无SPD供电,怎么修内存主供电修好的,有点不太对吧,一个是3.3V,一个是1.8V,差的也太远了吧

网友:
呵呵!!怎么没有图的

网友:
这种问题很简单的 ....